关于如何通过网线读取三菱PLC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遇到三菱PLC 的CPU上有网口,如何通过网线去读取梯形图呢?请指点一下。

网友A:
通过网口TCP/IPl链接读取不行吗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那是内置的直接链接就行了没那么麻烦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20-12-03):
不知道IP多少,咋整?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IP多少,咋整?
连好网线,三菱软件可以直接扫描,
或者用别的方式在线,看硬件配置的IP地址。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