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1):
如图,放置一个工件,驱动输送带,在脱离信号的瞬间停止输送带,不用PLC直接继电器控制如何实现?
不求其它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求在电气上如何采下降沿实现这个流程。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带刹车的电机,是不是更有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带刹车的电机,是不是更有效呢?

就是想,如果真的遇到非要采这种短宽度的下降沿如何不通过PLC去实现。

网友B:
进入触发+自保持,常闭点输出
小侯

网友C:
大致上是這種感覺吧
一個繼電器R1做自保持
另一個繼電器R2照到感測器後解除R1自保持並維持輸送帶MS激磁
當物件脫離感測器,R2停止輸送帶停止
不過這裡面有個缺點,感測器一碰到後會導致MS激磁
或許在R2可能與MS的A接點串接這樣在MS未動作時無法觸發

网友D:
加个延时继电器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这个图,应该是感应到传感器KA1触点就断开,自锁回路就断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延时继电器保险点

感觉K2吸合的条件是K1闭点必须断开,两个点同时动作,不知道K3能不能吸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46277]
大致上是這種感覺吧
一個繼電器R1做自保持
另一個繼電器R2照到感測器後解除R1自保持並維持輸送帶MS激磁
當物件脫離感測器,R2停止輸送帶停止

思路不错的,有空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F:
这里需要知道一个参数,就是工件感应输出ON的时间是多少,如果低于继电器的反应时间,你就什么也得不到,既然你说到下降沿,说明速度很快,建议使用集成电路CD4538,这个IC可以捕获下降沿并输出可调方波,而且捕获速度是微秒级的,问题是你要准备DC12V,还要焊接线路板,非常繁琐,最后还是用P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需要知道一个参数,就是工件感应输出ON的时间是多少,如果低于继电器的反应时间,你就什么也得不到,既然你说到下降沿,说明速度很快,建议使用集成电路CD4538,这个IC可以捕获下降沿并输出可调方波,而且捕获速度是微秒级的,问题是你要准备DC12V,还要焊接线路板,非常繁琐,最后还是用PLC吧。

非常感谢。

网友G:
如果觉得PLC贵,可以用控制板,为何一定要继电器呢,不行单片机也可以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H:
公司电脑,没有CAD,将就看吧。。KA2常开做下降沿,KT调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