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1):
描述:组态连接PLC失败
描述:组态设置的IP地址
描述:PLC地址
描述:电脑又能PING通
描述:电脑设置地址
各位大佬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现在手上有个smart的PLC想通过网线的方式与组态软件通讯,编程软件和PLC通讯是正常的,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说的是不能组态软件和编程软件同时和PLC通讯,我就把编程软件退了,组态软件上选择的是smart的驱动,IP地址都是在一个网段的。PLC的地址是192.168.1.100,组态软件我设置的是192.168.1.10,电脑的地址是192.168.1.10.但是不管怎么测试联机模式。总是通讯不上。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详细的连接方式教程啊。试了很久也在网上找了资料,总是连不上。驱动也是最新的。电脑ping又能ping通。真的找不到什么办法了,大佬们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小弟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楼主:
各位大佬帮帮小弟

网友A:
西门子S7-200Smart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以太网连接时,不要监控PLC程序。你要是用模拟器,把组态软件的IP和电脑的IP设成一个地址再试一下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6984.html
看一下这个帖子,看看你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S7-200Smart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以太网连接时,不要监控PLC程序。你要是用模拟器,把组态软件的IP和电脑的IP设成一个地址再试一下

电脑的IP是192.168.1.11.组态软件的IP是在软件哪里设置呢?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指点下,真的感激不尽

网友B:
PC和触摸屏不能同时在线,找售后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2020-09-16):
先看看触摸品的IP地址是多少,不一样也不能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