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屏幕模拟方法

楼主(2020-08-11):
手头只有一个plc通过网线连接了电脑。但手里没有屏幕,如何使用电脑模拟屏幕去控制plc。
plc型号是FX5U,HMI程序是GS2107的屏幕。

网友A:
安装gt designer,仿真屏幕的时候可以连接真实的PLC,也可以连接gx works2 仿真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