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以太网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0-08-11):
用的是三菱Q系PLC,加了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用交换机通讯,连不上电脑,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0-08-11 13:30发表的 三菱Q系以太网通讯问题请教 :
用的是三菱Q系PLC,加了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用交换机通讯,连不上电脑,求高手指教
是使用CPU内置网路孔还是模组?
IP是否有设定?

楼主:
回复楼上兄弟,用的是模组QJ71E71-100给交换机,然后通过交换机连接电脑

网友B:
模块一定要设置IP地址,站号,IO号等等参数
并且在打开设置里开放了MELSOFT连接才能连接电脑 上的三菱软件

网友C:
打开设置不需要设置,IP地址,站号,就行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