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t200 modbus-rtu数据只能写不能读求助

楼主(2020-08-11):
设备只能写不能读,用串口调试工具能读到设备内部的一些数值,用PLC 就没用了。大哥哥们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这个程序在轮询的时候,速度特别慢,几秒钟才进入到下一步,到底什么原因?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出错了 就会这样
我可以给你远程看看

网友B:
你的轮询写的有问题

网友C:
1,你程序里面M0.0有点问题吧。把程序段5和4调换一下次序看看。2,确定从站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