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1):
如题,直接使用M8000的常闭不就完事吗,触点同样是无限使用的,不知所以然,妄各位赐教。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A:
例如:有段程序我不希望其运行,但是暂时不想删除它.......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来人給朕退下)

楼主:
    这个用8000的常闭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才问,他们俩只是AB触点的作用相反而已,多此一举??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B:
    设计师的思路很独特的。有时设计的时候多留点东西是好事。
  • 下载积分:+2(来人給朕退下)
  • 特别提醒大家:
    小侯

网友C:
    有些人是為了要區分
    m8000是執行
    m8001是不執行
    當你要去將執行的功能關閉直接改成m8001
    不執行的功能要開啟改m8000
    這樣我在搜尋時就不用搜尋m8000判斷AB接點,而是直接找M8000或M8001
  • 下载积分:+2(来人給朕退下) 嗯,这个解释更直观

网友D:
    我常修改别人的程序有的用SM400常ON某个点比如L1300代表程序中L1300都是该次改造后加的,这都只是使用习惯没什么好与不好自己习惯就好。
    嗯,这可能也是日本人重视细节,如四楼所说,避免都用8000造成检查时还要特别留意触点状态。
  • 下载积分:+2(来人給朕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常修改别人的程序有的用SM400常ON某个点比如L1300代表程序中L1300都是该次改造后加的,这都只是使用习惯没什么好与不好自己习惯就好。

    有些其实也是日本人的固执,就比如三菱的8进制,觉得电工理解不了16进制,硬是一分为2,还有三菱FX早期的X点都是直接使用内部电源,只能接一个方向的传感器,据说是为了让别人少接一根电源线,当然可能也是避免电源电压搞错。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