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电子凸轮主轴伺服

楼主(2020-08-11):
电子凸轮主轴伺服一个循环周期设置为0到360度或者0到1000毫米时,当主轴连续运动时,如何让伺服当前位置保持在运动周期范围内?当主轴伺服不停往一个方向转动,当前位置不会大于360度或者大于1000毫米吗?
下载积分:+1(残荷影)

网友A:
都是数据,当数据到达上限后自动复位,从0开始,永远不会大于上限。
下载积分:+1(fenghua00000)

网友B:
大于就减,小于就加

网友C:
需要的是主轴进给当前值。。

网友D:
看什么PLC,有些PLC可以把主轴设置为旋转轴,这样就只有0-359了

楼主:
估计主轴只能设置以度为单位了,到达360度后主轴当前位置自动返回0度,如果设定为毫米,
到达1000毫米后,继续转动当前值就会大于周期设定范围,这样凸轮从轴就不能再跟随主轴动作了。

楼主:
主轴当前值是读取伺服编码器反馈的实时当前位置,如果大于设定值,估计是复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