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1):
公司里想做一个试点,就是想把机台的运行状态发送在电脑上进行监控。
主要是由网络部牵头,做软件,设备部提供机台与接线。
现在方案确定,用FX485BD板与串口服务器连到电脑上。
电脑上则由网络部他们做,
现在就是不知道做好了以后,PLC里面需不需要设置,
还是跟触摸屏一样,只要几个波特率,奇偶设置好了就行。
还是里面跟读取变频器电流一样,需要用到RS指令。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供一下,
因为没有弄过这个,通讯最多就是PLC读取下变频器电流等.

网友A:
跟你用串口助手一个道理

网友B:
可以看看数据库智能网关,不用PLC编程,配置一下地址即可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数据库,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7206910

网友C:
引用楼主愿天天天蓝于2020-08-11 21:05发表的 FX3G与串口服务器相连 :
公司里想做一个试点,就是想把机台的运行状态发送在电脑上进行监控。
主要是由网络部牵头,做软件,设备部提供机台与接线。
现在方案确定,用FX485BD板与串口服务器连到电脑上。
电脑上则由网络部他们做,
现在就是不知道做好了以后,PLC里面需不需要设置,

这个效果更好

网友D:
我来回答一下楼主的提问:
1、PLC里面需不需要设置?回答:如果使用485BD小板,是需要在PLC参数-----PLC系统设置-----进行通信设置(勾选)
,然后选择协议、数据长度、奇偶校验、传送速度等参数。
2、跟读取变频器电流一样,需要用到RS指令?回答:上位机直接读取,不需要使用RS指令了,直接使用专用的协议,直接读取。
PS:  1、FX3G使用的485BD小板,有两种,FX3G-485-BD/FX3G-485-BD-RJ(RJ-45连接器型);
        2、485BD小板使用的是4线制,注意串口服务器支持的485是2W还是4W;
        3、如对三菱的专用协议不熟悉,可以考虑替换掉485BD小板,改FX3U-485ADP-MB模块,支持MODBUS通讯协议,成本会增加一点点,同时注意MODBUS 通信在FX 3G 基本单元Ver. 1.30 以上时适用,注意版本。
  •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加个三菱的网络模块或者三楼推荐的BCNET模块,都是走三菱的MC网络协议。控件方面在论坛下载里面有,ms component这个是三菱提供的二次接口软件。具体的可以在论坛下载一下手册看一下。没那么负载,PLC方面只需要设定一下网络模块的IP地址和端口即可。其他的程序、参数什么的不需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