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2):
在使用CJ1W-SCU21-V1时,用RXDU指令时,有两个地方不是很清楚,想请教大家一下
1.通信端口NO指定(内部逻辑端口)  0~7Hex(自动分配)
   这个是不是使用时自己可以随便设定的,比如CH1端口设置为1,CH2端口设置为2。但是这个自动分配感觉像是硬件组成时已经分配好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在软件哪里查看。
2.单元地址(注1) 串行通信的号机地址(装置编号+10Hex)
  个人理解为比如图2中第2个SCU的单元号是2,那这边就应该是设定为:2+10=12Hex,但是下面的注1部分又看不明白了。

以上,请OMRON高手指点一下。
bnnyygy

网友A:
逻辑号随便,只要和其它不冲突就行。

装置编号对的,单元号是1就是1+10HEX。

我猜的

网友B:
单元编号是N+1.逻辑编号0-7随便定义,逻辑号只要不冲突就可以啊。没事自己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