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3GA24MT发出的最大脉冲频率达不到100KHz吗?

楼主(2020-08-12):
最近在使用FX3GA试验汇川的驱动器,根据0HZ-----100KHZ对应0rpm----3000rpm的转速设定电子齿轮比,结果在70KHZ的频率以下,转速是在0---2100rpm成线性变化,可频率高于75KHZ后,最大转速就是2208rpm,无法再提升。鉴于上述情况,我怀疑原因可能有二:1、驱动器有限速,可能最高转速只能达到2208rpm,可后来我将电子齿轮比提升了10倍,
0HZ-----10KHZ对应0rpm----3000rpm的转速的情况下,频率和转速很好的成线性关系,转速也能到达3000rpm,说明不是驱动器的原因;
2、PLC发出的频率达不到100KHZ,最大就是70多KHZ,我只是猜测,也不确定。
求前辈、大神指导!

网友A:
正品的FX3GA-24MT-CM肯定是可以到达100KHZ的

网友B:
可能是你的脉冲线内阻 太大了,就是说线太长了或线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