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smartPLC流量累计问题

楼主(2020-08-12):
S7-200smartPLC做的流量累计时,问题一当打到百万后不累计;问题二,客户要求流量累计值5年内不允许清零,现在运行了半年就不能累计了,请问大师们,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因为是累计,所以可以不用考虑符号,32位无符号整数可以到40亿以上(10位数),按照你半年百万(7位数)的速度计5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用DWORD数据类型 最大支持的常数是4294967295 不带小数点 如果客户每天累计流量数值很大 你可不可以增大单位 累积到一定的数值清零 累计的结果除以10 100 1000进行储存 这样是不是可以储存的久一点

楼主:
谢谢!如果这样程序不是更复杂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