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2):
有一富士UG221H-LE4不知道如何调节对比度。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按侧边的SYS键,然后F2 最大亮度  F3  中等亮度  F4 最小亮度,当然也可能反之,取决于使用原先HAkko的面板还是Hakko为富士代工的面板.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侧边的SYS键,然后F2 最大亮度  F3  中等亮度  F4 最小亮度,当然也可能反之,取决于使用原先HAkko的面板还是Hakko为富士代工的面板.

Good Luck~

万分感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