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3):
程序中当前流程外的流程,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也会有输出吗   如图所示,程序有问题吗  为什么执行了s29  开始执行s30 时却出问题了 不往下执行了呢

网友A:
S31跳转条件不合适,信捷的PLC部分版面跳转条件满足时有时会不执行STL内的指令,直接跳转
比较指令满足,其他流程会有输出是怎么回事。那个流程还没开始呢。不应该有输出吧

网友A:
那个比较指令和上升沿的,最好加上当前 S**的常开条件,这个和三菱的处理有差异,吃过亏才知道的
都改成这个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