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础的接线问题

楼主(2020-08-13):
请教个基础问题:200 smart的SR60带AE08,AE08的电源输入是不是必须和SR60的L+ /M接在一起?能不能外接24dc?SR60的输入输出的24vdc是不是可以用外面的24dc?

网友A:
可以,你要保证,PLC系统是一个电源,或者PLC和模拟量都配一个,但共0V
专心搞钱

网友B:
可以的 CPU单用后加的单用,或者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