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3):
有老铁通讯过吗??

PLC : Q03UDV 本身的乙太网路接孔
HMI: V9120iS

手册上有 MJ1&2 和LAN 孔
不过CN1、MJ1&2 是写到 连接PLC 与变频器 其它连接,
不过是RJ45孔(RS485的协定) 而 LAN孔 只写支援 100BASE-TX and 10BASE-T
有老铁连接的经验吗

楼主:
这位老铁 一直卡在 PLC1 异常(画面-1) IP Port口都一致
LAN 又是使用PLC内置孔位 UDP 跟IP 设定应该就能上
PING也是互相都PING得到 就是连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老铁 一直卡在 PLC1 异常(画面-1) IP Port口都一致
LAN 又是使用PLC内置孔位 UDP 跟IP 设定应该就能上
PING也是互相都PING得到 就是连不上

你有参照连接手册上的QnU系列内建以太网通讯章节中设置进行设置的吗?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参照连接手册上的QnU系列内建以太网通讯章节中设置进行设置的吗?

Good Luck~

有老铁能提供吗? 我都找到使用RS485 OR 232的设置

楼主:
各位大神 是否有V9的除错手册 目前在转跳某些页面 会跳出 PLC1:收到错误码<40 31 00 00> 是代表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是否有V9的除错手册 目前在转跳某些页面 会跳出 PLC1:收到错误码<40 31 00 00> 是代表意思

使用了超过范围的寄存器编号,需要检查你的寄存器设定。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tathui) 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超过范围的寄存器编号,需要检查你的寄存器设定。

    Good Luck~

    前辈是否有方法可以检查出来什么是超过设定范围还是只能一个一个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