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GX W2 模拟失败

楼主(2020-08-13):
GX work2 调试下的模拟功能,总是出现后图状况,不知是哪的问题,请教高手!
ps,曾经是正常的!

楼主:
在另一台电脑安装GX Work2后,可以使用!
但上述那台电脑覆盖安装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触摸屏模拟软件与PLC的设置。试过应该可以。

楼主:
我是使用GX Work2自带的仿真功能时出现这样的问题,至今未解决!

楼主:
关闭网络防火墙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B(2020-09-19):
要为 Windows 重置 Winsock,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单击“开始”,运行中输入cmd。
2.然后输入命令 netsh winsock reset,在回车键。
3.重启计算机。
马上打开GX Works2 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