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的PLC,控制轴走相对运动,如何判断轴走完了相对位置的数值?

楼主(2020-08-13):
论坛的兄弟们,咨询大家个问题,三菱Q系列的PLC,控制轴走相对运动,如何判断轴走完了相对位置的数值?

网友A:
有定位完成标志呀。

小侯

网友B:
你的問題並沒有很詳細
你是用伺服馬達走或是步進馬達呢?
模組是用哪種的?
一般PLC上的模組定位完成信號只是代表你的信號已經發送完了
馬達是否執行完成還要等馬達控制器停止
我曾在一個伺服控制全閉合的架構中驅動伺服動作
但定位完成信號動作時我馬達仍在微調
由於我系統是通訊型的伺服控制器
所以我就拉個剩餘脈衝數量來判斷是否定位完成

网友C:
你是不是视觉引导走的相对偏移定位?但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走够?
1、PLC只是发脉冲,记录的数值都是通过计算得到的,并非伺服反馈出来的数值,除非你用光栅尺之类的做闭环;
2、程序里面如果用了SM5644之类的减速停止或立即停止等作为安全设置,那就把相对定位放在安全之外。如下图所示,尽量让相对定位运动过程不中断
lvhonjun

网友D:
用当前值做对比啊

网友E:
大把方法,标志啊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