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运行距离怎么计算脉冲数

楼主(2020-08-13):
有运行距离怎么计算脉冲数

网友A:
说的太空洞

网友B: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脉冲数=移动的距离/每脉冲移动距离
小侯

网友C:
你並沒有列出你的機構或是設備組成
一班來說用譯碼器的話
假設你一個一轉360 PLS/R 的譯碼器
上面裝個周長20CM的輪子
那麼你透過高速計數模組或是高速輸入點取得脈沖量
每360 PLS代表20CM,1PLS約0.5556mm
當然還有其他方式計算距離但是要看你的機構或是設備組成

网友D:
问下你们机构,他选的丝杆转一圈是多长距离,然后你自己看下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转一圈是多少脉冲,就能算出来1mm对应多少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