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0-08-14):
SPD指令没用过,麻烦路过得指点下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编码器停止后,编码器计数的偏移量为0,然后继电器输出
你在网上找下三菱有没有 编码器计算速度的库文件,西门子有频率的库文件。
或者自己用变量表,写个子例程,用定时器定时2S或者几秒,分别读取定时器为1和2s的编码器的示数,示数的差就是速度
当速度为0或者小于某个数值时,说明编码器就停止了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ab 相随便接一个到高速输入口,然后自己设定一个定时器循环读取计数器的值,读取几次对比差值,差值小于某个值就可以判断为停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一个扫描周期内高速脉冲数没变化判断传动停止即可。

网友D:
SPD就是采集在设定的时间内的脉冲数,用在你这个思路上正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