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FB22OB变频器22KW能接7.5KW电动机吗,需要改哪些参数?谢谢!

楼主(2020-08-14):
!请问各位大侠:FB22OB变频器22KW能接7.5KW电动机吗,需要改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可以,改电机功率和电流
感谢!但是功率和电流参数改不了

网友B:
一般大的可以带小的,我经常这样临时替用
感谢!

网友C:
不可以,不要去做这种尝试
感谢!

网友D:
修改一下保护电流的数值

网友E:
可以的 改电机相关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