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4):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GS2107-WTBD 编程电缆通信不了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没装好吧
感谢!

网友B:
这种用MP4的数据线就可以通讯呢,估计是驱动真的没有装好,或者你也可以试试用以太网通讯看看
感谢!

网友C:
很有可能是GS插件没装,另外以太网下载,前提是程序设置允许以太网联机否则也是不行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