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4):
想请教各位大师,这个CRC校验码到底有啥用,是如何计算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 读取MODBUS温控器温度
00 03 0000 0004
没有填写校验码,助手上校验码哪里就自动得出5C44
发送完后温控器返回:
04 03 08 00DB 00DD 00CF 00D2 B3 67
B367事校验码
那么问题是:
1助手上5C44是怎么出来的
2温控器返回B367是怎么算的
3为什么我不发送效验码温控器也能返回数值
斗志不能低

楼主:
   那么多人看没人回复,自己顶。。别沉了。。。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发送时点击了校验码按钮就能接受到数值,没有点击就收不到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如图,回复的 04 03 08 00 DD 00 E0 00 DF 00 E1 F9 72
00 DD 00 E0 00 DF 00 E1为接收的数值
F972怎么得来的啊
斗志不能低

楼主: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最好上传说明书,我也不知道你的校验码是否正确……但是我的用过别的变频器通讯的,是正确的

网友A:
好好想一下……返回的校验我看了,是一样的,也就是你发送的有问题

楼主:
你第一个站号写得00  应该是04 我主要不明白这个CRC校验是咋算的,,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第一个站号写得00  应该是04 我主要不明白这个CRC校验是咋算的,,

你管他怎么算用软件来算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想一下……返回的校验我看了,是一样的,也就是你发送的有问题

谢谢回答,这个校验码是我发送多少,接收就是多少吗?
还是根据发送的数据算出校验码是多少,就是多少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CRC校验码在网上是有计算公式的,不过现在一般的指令都自带了,所以很少去记了,校验码是按找你发送的数据进行计算的, 如你发送6个数据,CRC就会根据你这个6个数据来计算,返回的数据是,返回8个数据,最后两位是CRC校验码,根据前面的6个数据来计算得出

网友C:
unsigned int MOD_BUS(void)//MODBUS校验码计算函数
{
    unsigned int x=0xffff;
    unsigned char i,n;
    for(i=0;i<12;i++)//这里的12是指有12个数据,根据不同的数据量做适当的修改
    {
        x^=SYS_DATA;
        for(n=0;n<8;n++)
        {
            if(x&0x01)
            {
                x=(x>>1)^0xa001;
            }
            else
            {
                x=x>>1;
            }
        }
    }
    return x;
}
这个就是。

网友C:
还是传图片吧,直接传代码的话,有些内容显示不出来。

网友D(2020-10-26):
最后是CRC校验码,是自动加上去的

网友E:
B367 是校验码 这个是温控表响应输入指令,根据读/写指令的数值,自动计算出来的 可能会有高低位转换 也就是十六进制的 67B3
前面的发送的时候,没写校验码,这个要看下 你这个温控器的说明书,是不是对校验码不做要求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