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怎么会这样输出啊

楼主(2020-08-14):
三菱FX1N的,现在是Y0输出期间Y1动作一下,然后Y0输出结束后Y1又动作一下,看程序应该只有Y0输出结束后Y1才能动作的啊,怎么会Y1动作2次呢?请师傅们指点了,谢谢

网友A:
和Y0接通的时间长短有关系。
你可以把M11 T202 T203都不要
直接用Y0驱动Y1看一下,肯定就都正常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不建议用上下降沿坐控制输出的条件

网友C:
是T31捣的鬼

网友D:
你的Y1导通时Y0又导通了一次,第88条加个其它条件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T31捣的鬼
我什么赶脚不是t31的问题,反而是m2的问题。有点迷

网友F:
大概率是M2,小概率T31,不知道具体程序,没办法分析。如果可以,采用Y0停止输出后延时再去触发Y1,可能会去除掉部分逻辑异常或干扰。

网友G:
用计数器记录下Y0和Y1的动作次数,有些快速动作是监控不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热心指点,问题已解决,Y0用Set指令,Y1前面加个Y0的常闭连锁,然后不用上升/下降沿触点,谢谢各位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