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X5U通讯

楼主(2020-08-15):
两台FX5U和电脑分别用网线连接交换机,要怎么样才能用单独监控其中一台PLC?

网友A:
没明白,如果是监控程序的话要在对象连接配置设置里面拉两个三菱的通用连接

网友B:
每台PLC都有一个IP啊。

楼主:
已经搞好了,忘了可以选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