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黑色塑料产品用什么检测

楼主(2020-08-15):
装不了对射,检测面只有0.5-2mm之间浮动,背景也不是白色。有啥传感器能检测不
先有鸡

网友A:
色标?
下载积分:+2(xlz123) 好的 ..

网友B:
色标传感器,不知可以吗
没用过 整一个试试看先
下载积分:+2(xlz123)

网友C:
可以试试激光位移

网友D:
SICK,,OMRON 看看
隔行如隔山

网友E:
如果是纠偏机用途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超声波检测头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色标传感器

网友H:
基恩士的CMOS激光传感器

网友I:
热爱工控

网友J(2021-03-27):
基恩士有一款可以

网友K:
颜色传感器

网友L:
光纤传感器试试

网友M:
色标和漫反射

网友N:
用过一款基恩士的。用来检测一维码标签。

网友O:
漫反射光电就能搞定

zsh340

网友P:
精度高点的光电放大器外加0.5~0.3mm光纤就行.

网友Q:
光纤带放大器那种试下。基恩士或OMRON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