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软件?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20-08-16):
这种软件哪里有?

网友A:
没见过?
不是有网址吗?去瞄一下!

网友B:
这应该是类似串口服务器之类的设置软件,专用的,下载了没有相应的硬件也是没有用的。
bnnyygy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设置EtherNET/IP模块IP地址的
模块恢复默认值以后,设置模块的地址的。

网友D(2021-06-03):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设置EtherNET/IP模块IP地址的
模块恢复默认值以后,设置模块的地址的。
字面上好像是《操作指令手册》,3#楼说得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