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电机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20-08-16):
某一单位110KW电机星三角启动,转换不过来,原来的电工硬是查不到原因,到现场,很简单,就是星接触器的辅助触头不到位,原因是星接触器和辅助触头机械连接部老化损坏带不动辅助触头复位,只有更换星接触器了,但没有备件,原来的电工说增加一辅助继电器替代辅助触头,我也是醉了,大家讨论下增加辅助继电器有没有危险

网友A:
可以滴,加一组继电器与接触器并联。不好吗

网友B:
用辅助接触器吧,继电器带载能力差了点,成一粘住了就麻烦了,另外电路要稍加改动,要判断是否有粘连。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应急处理。根据你的描述,此厂设备比较老旧,不要过于指望老板肯花钱更换接触器。尤其是有一个自以为是的维修人员,以为帮老板省钱,其实是挖坑埋自己。

楼主:
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星三角启动电路的关键和安全就是星和角互锁辅助触头,部分严谨的电路还有机械互锁,星的辅助触头损坏,增加中间继电器,在各个器件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正常使用。但如果在故障情况下,例如星接触器线圈断电,主触头粘连分不开,增加的中间继电器吸合,那就出大问题了!!! 所以跟那老板说明了增加中间继电器的潜在风险,最后还是换了星接触器,西门子的1000多

网友D:
有时候并不是查不出原因,而是老板不承认,想找出不花钱或少花钱的解决办法。

网友E:
星三角建议最好在75KW以下使用 超过75可以 用软启动 变频器 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