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我要做了个定长切冲的设备,就是用触摸屏+PLC+伺服 而且料上外加编码器做成全闭环,到达长度停机做切冲的动作。伺服为送料主机,因为单纯的伺服开环控制可能会出现打滑的现象,但是现在不知道程序改怎么往下写了,用伺服定位脉冲的话   编码器就只能作为参考了;用编码器为主的话,伺服只是启停的话,然后设置一个减速长度,但是感觉有点浪费了    伺服电机没有启太大的作用。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伺服就是闭环控制的,再加编码器有点多余,我们是做五金冲压的,有很多这样的送料设备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变频器+普通电机代替伺服。
有精度要求最好使用编码器+伺服模式,伺服响应快,但编码器分辨率不得小于2000线,否则没意义。

专业外协

网友C:
伺服电机本来就是闭环的,你设备的精度取决于机械精度和你的电子尺(编码器)

楼主:
我的伺服电机带减速机控制送料   做为主机使用的    伺服电机带动的压辊为主动轮   有可能会出现打滑     这样的定位是不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伺服电机带减速机控制送料   做为主机使用的    伺服电机带动的压辊为主动轮   有可能会出现打滑     这样的定位是不准的

既然不准,那么你这个主题应该改为外接编码器控制伺服启停。定位就让外部传感器来吧,比如送料机构上安装编码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物料长度进行判断计算。长度到了就让伺服停车,切完了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不准,那么你这个主题应该改为外接编码器控制伺服启停。定位就让外部传感器来吧,比如送料机构上安装编码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物料长度进行判断计算。长度到了就让伺服停车,切完了再运行。

对啊   现在就的外接编码器   用来测量长度    长度到了   停机切断    切完再运行。就是感觉这样做有点不完美     完全是以外接编码器为主     伺服电机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就是控制个启停和速度     感觉和变频器差不多         没有实现了全闭合把伺服的性能发挥出来

网友E:
看你的尺寸精度要求和生产节奏,伺服电机的反应速度不是变频器可以比的,如果要求低可以用变频器。同意2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   现在就的外接编码器   用来测量长度    长度到了   停机切断    切完再运行。就是感觉这样做有点不完美     完全是以外接编码器为主     伺服电机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就是控制个启停和速度     感觉和变频器差不多         没有实现了全闭合把伺服的性能发挥出来

那你需要解决打滑问题。

网友F:
考虑打滑,编码器就得为主。如果觉得伺服浪费,那就换掉伺服。看预算,我做了几台都是把伺服当步进用的

网友G:
我想到两个方式:
1、编码器脉冲接到驱动器,构成全闭环,例如安川的伺服有全闭环模块
2、编码器脉冲到PLC,PLC速度控制伺服,用到PLC的PID,需要你的PLC运算够快

楼主:
精度要求是±1    但是这个是频繁启停   连冲带切

网友H:
这里编码器直接伺服全闭环应该没啥用,真出现肉眼可见的打滑那么伺服肯定会因为超过误差范围而报警停机,因为伺服要求的跟随精度就是最终的执行精度,在打滑的工况下这个误差范围的数值是取不到的,太小了伺服过冲震荡,太大了整体没精度,而且打滑是常见的不稳定扰动,是稳定不下来的,也没法做静态补偿.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去先莽掉大部分行程,然后根据编码器的反馈补偿一小段行程,做0尾速处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9368.html

网友I:
使用外接编码器做负反馈将实际送料值进入PLC,在PLC内部做换算与设定值比较,实际送少了就让伺服多送。实际送多了就让伺服少送一点。实时监测实时换算实时补偿。

网友J:
外接一个编码器,用于监视,比较。若出现打滑,未到位,进行一次补偿定位

网友K:
三菱全闭环伺服系统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