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cc中的报警发声控件Horn实现语音播报

楼主(2020-08-16):
最近在设备改造中用wincc中的报警发声控件Horn实现语音播报
使用中不爽的是当播报的声音数较多时会听不清,因为播报进时声音是一起出来,不是轮巡播报

楼主:
我改造的版本比较早Wincc6.2
首先是在变量管理里建立相应的变量,这个变量的名称对字符有要求的,不能出现像#等之类的字符。
接着就是自制相应的话音,格式是要求WAV文件,我是用的“迅捷文字转语音”软件进行转换的,这个网上有下

楼主:
步骤如图所示

楼主:
话音文件放置的路径需要注意,为是的用Project Duplicator进行备份时也能将话音文件进行备份
eaglesence

网友A:
当播报的声音数较多时声音覆盖问题怎么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播报的声音数较多时声音覆盖问题怎么样解决?
没有找到好的办法,这个软件好象没有轮巡播报功能,只能限制播报的条数,个人感觉同时有2-3个还时能区分,所以我这个项目里是限制为3个

网友B(2020-12-11):
过来学习 遇到需要语音播报了 但是用的PLC 触摸屏都没有这个功能 只能考虑买个语音播报模块了
▄︻┳═一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