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立扬的PLC吗,求助。

楼主(2020-08-16):
今天PLC突然烧毁了几路输出电容, 因为是220供电,启动还是正常的,就是没有输出了,点击按钮输入还是有的,有人接触过这种PLC,听说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上载程序,有人用过吗,求大神。

网友A:
的确是用三菱plc软件,用立扬plc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