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最近弄了个改造项目,需要模拟量信号转换,通过查资料,编写了一个4-20mA电流信号的转换程序,项目改造中能用。
有需要的拿走不谢!
附件: 1-3#0704.rar (17 K) 下载次数:1593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程宏鹏程万里)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亿卓电气)

网友A:
    先多谢了!
  • 下载积分:+1(张新国) 真诚感谢!

网友B:
    通过模拟量库就可以直接完成的

网友C(2020-12-23):
    通过模拟量库就可以直接完成

网友D(2021-04-16):
    引用楼主yxianming于2020-08-16 15:55发表的 S7-200 SMART 模拟量输入转换(4-20mA电流信号转换) :
    最近弄了个改造项目,需要模拟量信号转换,通过查资料,编写了一个4-20mA电流信号的转换程序,项目改造中能用。
    有需要的拿走不谢!

    转换的最大最小值不是反了吧,最小600,最大200,用库指令比这个简单明了多了,看看也没有库指令无法达成的目的啊

网友E:
    搞那么复杂干嘛,直接调用Scale指令库,2个方框搞定。
    专一

楼主(2021-07-05):
引用 网友B:
通过模拟量库就可以直接完成的

边学边搞的,开始没有搞清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那么复杂干嘛,直接调用Scale指令库,2个方框搞定。

边学边搞的,刚开始时没有搞清套路

网友F(2022-03-12):
明白了转换的原理,再用库指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