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6):
PLS2指令里的电机运动方向就是控制数据里改吗,脉冲值必须是正数吗

楼主:
用PLS2绝对值运动必须要用ORG定义原点吗,我用INI定义原点不行吗‘’

网友A:
按手册来。PLS2很强大。

网友B:
引用楼主18949443313于2020-08-16 16:13发表的 欧姆龙CP1H定位PLS2指令疑惑 :
PLS2指令里的电机运动方向就是控制数据里改吗,脉冲值必须是正数吗
做绝对脉冲控制时脉冲数可以指定为负数,负数时电机为反转。用INI也可以做回原点。

网友C:
用MC_MoveAbsolute不香吗?还用PL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绝对脉冲控制时脉冲数可以指定为负数,负数时电机为反转。用INI也可以做回原点。

INI怎么回零,是相对运动走到原点,然后停下用INI清除当前位置吗。

网友D:
同问,INI怎么回零位?

网友E:
可以从文件库内找到PLC的控制指令库,不用自己编辑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D:
INI配合原点感应器,用来回原位。可以吧?

网友F(2020-09-17):
INI的控制数据#2时可以设定为原点

网友G:
PLS2指令发送数与接受数不一样  不知道大神们有没遇到过

网友H:
在以下情况中,原点搜索将无法执行:
原点搜索高速≤原点搜索接近速度
原点搜索接近速度≤原点搜索初始速度
仅在原点搜索/ 返回初始速度<原点搜索接近速度<原点搜索高速时,原点搜
索方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