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0-08-16):
我现在使用三菱GT2310-VTBD 触摸屏 ,通过串行通讯连接Q04UDH 的PLC,基板配置如下图片,刚开始下完程序,触摸屏与PLC正常通讯,但我一下载定位模块QD77MS后,触摸屏就与PLC通讯不正常,有时通讯不上,有时通讯上但半天才能反应过来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读取QD77MS的程序后,PLC和触摸屏就通讯异常吗?

网友B:
plc读取定位模块时是不是通过触摸屏再读取????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正常。可以直接用plc读取定位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读取定位模块时是不是通过触摸屏再读取????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正常。可以直接用plc读取定位模块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D:
QD77MS 设置错误,有可能导致CPU报错,从而导致触摸屏与CPU通讯异常。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