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能用ACC加INI做轴回原吗

楼主(2020-08-16):
欧姆龙CP1H能用ACC加INI做轴回原吗,回原后能用PLS2指令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一般顺序ACC INI PLS2 INI ORG

网友C:
用MC_Hom不香吗?还用ORG
下载积分:+1(holdkcxyz) 好贴好贴!

网友D:
CP1H能用MC_Hom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1H能用MC_Hom ?

网友E:
你这功能块哪找的?是系统带有吗?
引用 网友C:

网友B:
在连续变速变位置给定时PLS2指令还是可靠省时的,在简单的应用中可以做出能用的"凸轮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