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8-17):
客户说设备上要留有MES接口,请问这是什么意思?PLC这边需要怎么做?

网友A:
MES做什么的, 具体去百度。  硬件部分,PLC需要具备与上位机通讯的功能, 一般是网口通讯。  有自带网口的PLC , 或者买一个带网口的模块。再买个交换机什么的应该就可以,   软件部分,根据客户要求实现数据上传。代码一般是C#或C++来编写的。

网友B:
就是要预留一个通讯口,具体看双方协议是什么口,那就做成ASCII码等待交换数据就行

网友C:
一般都是网关模块,一个模块支持多台PLC,常用接口都有的,比如SQL数据库,MQTT、HTTP,二进制协议等;
相关案例: 项目案例资料.rar (4846 K) 下载次数:503

只需要将PLC接入网关模块,然后其它的不用管吗?

网友D:
都没能回答LZ的问题...
设备端需要做三件事:
1、硬件上要留出可以供外部访问的接口,无论是串口也好网口也好,看样子你们是只管设备,所以不用考虑集成的时候怎么搞,留个接口就完事了。本质上满足这个要求就可以跟客户说留了接口了,如果有时间就把下面两项做了,日后MES集成商在现场会对你感激不尽。
2、需要输出一份文件,根据设备的工艺要求把这个设备的主要指标,比如加工参数,测量结果等等的内存地址和单位写清楚,有外部逻辑交互的要把交互功能说清楚。
3、软件上要给出一些必要的辅助信号,比如设备状态是空闲还是工作,报警没报警、报警内容,还有一些比如加工开始啊加工结束啊,缺料啊,之类之类的,只要写到内存里面就行了,配合上面的信号表日后上位机软件可以很容易的把你设备的各种信息读出去就可以了。
你好,我当前打算用三菱的FX5U带网口的,网口跟交换机相连,交换机再与触摸屏相连,然后交换机上留上两个网口,之后再把一些辅助信号,M点,D数据做表格列出来,再将其状态,信息,数据内容用表格写出来,交写客户那边就行了吗?这样能满足客户所说的留个MES接口子吗?
  • 下载积分:+1(有剧毒)
  • 下载积分:+2(zmc5552008) 赞同

网友E:
    MES还好,CIM才难搞,你留个TCP网口就行了,就是简单的一问一答。
    QQ:569456723

网友F:
    问下甲方需要你们的设备提供什么数据,接受什么数据,做多个DB块,将DB块内各数值的定义提供给甲方,让甲方MES集成商读写,OVER!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如果我当前用的是三菱的FX5UPLC,网口跟交换机连接,交换机再连接触摸屏,然后交换机上留多两个接口,是不是就行了呢?数据的读取这些不需要我管吗?我只要把设备的状态,数据用个表格写出来,留个客户那边就行了吗?

网友G:
    看来大家最近都经常遇到那帮人啊,烦死了

网友H:
    就按四楼做的就好了,我在前东家就是专门做MES系统,只是采集一些数据,保存一下,能够查询一下,正常情况下,MES应该是跟设备同时做会比较好一点,这样进行交互的时候能够按自己的逻辑去处理
    MES系统会不会对设备进行操作呢,如手/自动切换,手动点动,自动启动,停止等

网友I:
    这硬件配置   花大钱配了一堆老古董
    什么意思呢

网友J:
    MES只是统称,鬼知道他用什么牌子的软件,跑什么协议通信,你选个带网口的PLC就行了

楼主:
再次请问下,PLC经由交换机与触膜屏相连,然后交换机上留一个网口待与MES系统通信,然后图二中只需要拉出来这个SLMP通迅就行了吗?还是需要拉两个SLMP出来才行呢?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K:
MES当然要个SLMP,还要IP,端口号。不过这些一般是由搞MES系统的完成。
PLC经由交换机不是需要拉一个SLMP吗,那要与MES相连的话,要不要再拉一个出来,还是就一个就行了呢

网友L:
加网关之类的模块
软件有OPC  API http之类的接口接入MES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M:
看管理系统的拓扑结构,我以前做的智能管理系统项目是这样的 PLC(现场设备)<--->接口形式(物理连接)<--->CIM系统<----->MESS系统。CIM系统不是必须的。
设备制造商需要做的事情
1、接口形式(以太网、EIP、CCLINK等)需要对应的硬件模块。形式多样,可以采用上位机中转方式,也可以通过PLC的模块
2、如果存在CIM系统,应该有交互逻辑时序(以EIP为例,需要有TagMap表)有些基本的要求,比如心跳信号,设备状态(运
     行、停机、暂停、故障、节拍有的还需要电能管理)还有作业数据,设备参数、工艺参数。还有工艺流程上报(接收产品、
     产品工艺开始、产品工艺结束、产品ID等)。还有CIM系统反控设备等要求
3、如果没有CIM系统,只有MESS系统。比如三菱有MESS模块,只要把MESS系统需要的数据写入对应的地址即可,没有逻辑时序要求。没有MESS模块的话,就需要PLC编程将需要的数据写入映射地址,供MESS系统读取。

网友N(2021-11-17):
已经上MES系统了吗?可以学习不
组态软件

网友O:
引用 网友D:
都没能回答LZ的问题...
设备端需要做三件事:
1、硬件上要留出可以供外部访问的接口,无论是串口也好网口也好,看样子你们是只管设备,所以不用考虑集成的时候怎么搞,留个接口就完事了。本质上满足这个要求就可以跟客户说留了接口了,如果有时间就把下面两项做了,日后MES集成商在现场会对你感激不尽。
2、需要输出一份文件,根据设备的工艺要求把这个设备的主要指标,比如加工参数,测量结果等等的内存地址和单位写清楚,有外部逻辑交互的要把交互功能说清楚。
3、软件上要给出一些必要的辅助信号,比如设备状态是空闲还是工作,报警没报警、报警内容,还有一些比如加工开始啊加工结束啊,缺料啊,之类之类的,只要写到内存里面就行了,配合上面的信号表日后上位机软件可以很容易的把你设备的各种信息读出去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P(2022-04-20):
现在的设备都要预留MES通讯口吗?我不会啊

网友Q:
采用 scada 获取plc内的数据

网友R:
mes简单说就是读plc一些设备状态信息,比如产量,异常时间。运行时间
plc

网友S:
MES系统是工厂生成过程执行管理软件,具体的软件功能由MES厂商主导,工厂各个设备说白了留有MES通信对接的接口就可以了,一般工厂设备多的话会有专门的数据采集部分,根据通信要求保留接口就行,剩下的就是对接数据交互的地址和功能

网友T(2022-05-29):
西门子的想来通讯都没问题 不过三菱的一定要转Http或者写入数据库才行吗

网友T:
其实用专业的网管模块更方便 他们把主流PLC都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