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7):
一直没怎么解除三菱PLC,几年前用过三菱FX系列PLC
我记得用功能指令是可以避开双线圈问题的,例如SET  RST指令,我记得当初我就是这么写程序的,还调试过。

几年没用了,今天发现再用这个指令,编译时报错,如截图。

很多人建议用辅助继电器M去并联输出Y点,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麻烦,比如某个气缸的两个输出点Y,如果这个气缸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反复动作,
那么它每个动作都要指定不同的M点去并联,
如果很多这样的气缸,出Y点外,还要给他们分配很多M点,这样岂不是很不方便,还要占用那么多M点

如果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每个动作只要置位当前的Y点,动作结束复位Y点,
下一个动作时,再置位这个Y点,动作结束再复位这个Y点,

这样虽然多次用了置位复位指令,但最起码输出Y的对应关系始终是一一对应,不用通过很多M点。

网友A:
饿哦这个会报错???

网友B:
什么系列?从新模拟了吗

小侯

网友C:
這個錯誤
我不知道你怎麼操作出來的
不過我照你的程式下去編寫並且模擬卻沒有報錯
或許你是是問怎樣設置才不會對SET報錯

  • 下载积分:+1(时光琉璃年华)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老贴,这个在哪找到的。

楼主:
    3楼给出答案了

网友D:
    除了步进指令和程序调用指令外,确实不要用双线圈。一楼的观点本人不赞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除了步进指令和程序调用指令外,确实不要用双线圈。一楼的观点本人不赞同。

    经常用简单工程,好像默认多个set不会报错(一般不用),使用标签后好像是会有警告的。回答的不专业了

网友E:
    三菱是允许双线圈的 你把握扫描顺序就不会出错 后面的运算值会覆盖前面的  你确认使用的值扫描的实际是对的 就没毛病

网友F:
    那是警告吧没事的。我就用的弹出来好多不用管的

网友G:
    喜欢用双线圈的,到时要是被双线圈困扰的时候,就知道痛苦了。就是觉得逻辑没问题,但是就是实现不了。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用M去中转,不要出现双线圈。
    加油!

网友H(2020-11-21):
    M都舍不得用,那三菱做那么多M干什么?
    光阴2021

网友I:
    3楼的应该可以解决
    无风不起浪

网友J:
引用楼主2310036294于2020-08-17 16:20发表的 关于三菱PLC,用功能指令使用双线圈问题。 :
一直没怎么解除三菱PLC,几年前用过三菱FX系列PLC
我记得用功能指令是可以避开双线圈问题的,例如SET  RST指令,我记得当初我就是这么写程序的,还调试过。

几年没用了,今天发现再用这个指令,编译时报错,如截图。

我用过没问题的,我的是FX5UC,会警告但是不影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