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请教三菱RS中断型通讯指令底层逻辑

楼主(2020-08-17):
通讯篇手册上说RS指令是中断执行型指令,与运算周期无关,这只能说明他是优先执行,并没有说通讯不在看门狗时间内,如果我把通讯超时时间设定大于看门狗,在发送过程中故意断开接收端,使通讯超时,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1. 看门狗会报错吗?
2. PLC有时间处理RS指令下面的顺控程序吗?
3. 还是当发生通讯断开时系统直接把通讯任务压堆栈, 先执行其他顺控程序,待中途恢复通讯时,又把正 在执行的顺控程序压堆栈,继续优先执行通讯?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2021-01-22):
现在想想应该是这样的。
1. 关于通讯中断并超时RS指令以下的程序还会不会执行。
答: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PLC的通讯不是扫描到RS指令就立即开始执行通讯进程,而是将通讯子程序挂起在后台,待用户程序执行完成后刷新I/O,最后才是通讯,这就是为什么三菱在RS指令以及通讯手册的注意事项中明确规定了,在RS指令启用后直到通讯结束的过程中不允许修改待发送的数据以及关闭通讯,如果程序刚扫描到RS指令并排队准备执行完用户程序后发送,结果你在程序扫过RS之后的程序中又把数据给修改了,那最终发送的数据肯定就对不上了。 关于PLC的扫描周期的执行顺序参考任何一本欧姆龙的PLC手册都可找到程序执行顺序的章节,有一个流程图。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A:
RS只是個驅動指令,當指令生成時,串口發送與接收都與Scan無關係
唯一有關係的是如果你把它off掉之後,串口接收到資料不會把收到資料丟到RS指令的D區域
至於收或發一切都按照特殊M去作動,才有後續程序的處理
下载积分:+5(来人給朕退下) 真诚感谢!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