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定位模块设置

楼主(2020-08-17):
三菱定位模块QD77MS 4控制伺服,伺服当前位置有变化,电机不转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电机不转,有报错的话,根据错误提示来操作
如果没报错,那有一种可能,电机设置成虚拟轴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