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GX Works2在FB中使用时间继电器出线双线圈问题

楼主(2020-08-18):
用GX Works2编程,在一个FB中写了一段程序,用到时间继电器,编译时报双线圈
同样的用法在其他FB中就不存在,
及时把时间继电器T50 换成其他都不行
后来我把时间继电器触点去掉,用线圈交叉引用,发现在同一位置使用多次
但是这个位置指向的都是同一地点,这是怎么回事呢?老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FB调用多次,就会显示多线圈,你不能用定义内部定时器吗,真是的,用时间继电器,多个调用定时,肯定报双线圈了

网友A:
用局部定时器

网友B:
FB里可以定义定时器类型的局部变量,不要用全局定时器

网友C:
多次调用就会出现双线圈,定时器类型改为局部变量

网友D:
试试看,fb内不要直接使用定时器和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