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三菱变频器

楼主(2020-08-18):
我一台切纸机,前端定长用伺服,长度到切刀下切。后部用变频控制送料,前后辊轮直径一样,请问用什么方法能保证前后同步?变频电位器调速我已用过不理想。

网友A:
中间要用的到悬浮辊控制张力,以此来达到控制同步的要求

网友B:
方案1、使用带A840变频器的力矩功能或者其他国产的带张力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方案2、加一个张力检测的东西,用它来配合控制快慢
方案3、加一个PLC,PLC来判断应该跑多快,输出4-20MA给变频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