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工控机串口通信

楼主(2020-08-18):
初次接触欧姆龙,用PLC上的232口与工控机做串口通信,不知道PLC这边需要做哪些工作,设置,程序上,没有思路。手册上看到几个无协议通讯,TXD RXD。感觉跟这个没有关系,有做过的大神请教一下。具体思路怎么做
下载积分:+1(郑州别格智能)

网友A:
硬件通讯模块的拨码,接线,软件建议用Hostlink,从站不要编程。
下载积分:+5(老大很悲伤) 感谢。也就是PLC不用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