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威纶通通讯不上

楼主(2020-08-19):
三菱PLC:FX3U-32MR/ES-A
威纶通触摸屏:TK6051iP
通讯不上
求指导怎么设置
山本无忧,因雪白头;水本无愁,因风起皱...

网友A:
加我微信19951564598

网友B:
打电话或加微信18915077915

网友C:
威纶通官方有专门的连接手册,包括接线,PLC,触摸屏设置

网友D(2020-10-05):
威纶官网

网友E:
是不是焊错了 直接设置 在PLC 参数设置 就好了

网友F:
在HMI選擇系統參數,再進入本機設備,接著點設定,即可選擇各型號PLC

网友G(2020-11-04):
可以微信咨询威纶通技术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