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更换伺服器,直接把旧程序卡放到新伺服器里边行不?

楼主(2020-08-19):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SEW伺服器放炮了,买了一个新的,把原来的程序卡放到新伺服器里边,报F79故障,机器厂家说的得用电脑下载程序到新伺服器里边。我们把旧的卡插到伺服器里,把程序从卡里复制到手操器里,再把旧卡取出,把新卡放到新伺服器里,从手操器里把程序复制到新卡里,就好了。请教:这个旧卡坏了吗?旧卡直接放到新伺服器里不管用?

网友A:
驱动的参数都在卡里面,换新的驱动器直接把旧卡插上就好了。
我们一直这样做的。没有问题。
你这个情况看看新旧驱动器型号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的参数都在卡里面,换新的驱动器直接把旧卡插上就好了。
我们一直这样做的。没有问题。
你这个情况看看新旧驱动器型号是不是一样的。
新的旧的型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