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9):
安装不了总是出现这个,杀毒,防火墙都关了,还是不行,第一次安装三菱啊,系统是纯正的系统,旗舰版,64位。求助解决办法

网友A:
会不会是目录太深,把文件移到D盘根目录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没碰到过 安装一切正常,你是不是安装步骤不对,好像要先安装运行环境,你可以百度看下教程

网友C:
引用楼主dream321于2020-08-19 21:14发表的 win10旗舰版安装三菱gx work2无法完成,求指教 :
安装不了总是出现这个,杀毒,防火墙都关了,还是不行,第一次安装三菱啊,系统是纯正的系统,旗舰版,64位。求助解决办法

安装一切顺利,没有遇到

网友D:
引用楼主dream321于2020-08-19 21:14发表的 win10旗舰版安装三菱gx work2无法完成,求指教 :
安装不了总是出现这个,杀毒,防火墙都关了,还是不行,第一次安装三菱啊,系统是纯正的系统,旗舰版,64位。求助解决办法

应该先安装 NET2.0

网友E:
应该是安装包有问题,缺少文件,除非运行环境VC++之类的没搭建好,一般很少出问题。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F:
works2的话至少要装.NET 3.5。win10自己就可以装,具体流程问百度。

网友G:
楼主可能系统有问题,win10目前没有旗舰版系统

网友H:
同问:WIN10有旗舰版吗?
菜欧欧

网友I:
NET3.5/4.0都要装哦!

网友J:
win10在这装
努力,奋斗

网友K:
建议从三菱官网下载最新gx work2软件   修复了很多问题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