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请问诸位师傅更换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有啥技巧

楼主(2020-08-19):
请问诸位师傅更换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有啥技巧,使用几年三菱伺服,因为外力原因烧了很多,例如烧焊地线没有接好,烧了编码器,前后10多个也挺心疼,问问诸位师傅有没有换过的,给点建议,发外维修过,都说不会修,线圈没有问题,就是编码器烧了,谢谢

网友A:
更换编码器要重新调校,不是你随便一个编码器换上去即可。建议官方维修.

网友B:
伺服电机配套的编码器换了,不都是连同电机一起更换吗?你还自己拆了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