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0):
如何提高PLC的运行效率,扫描周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选择高速CUP能提高扫描速度,选择快速响应模块、高速计数模块以及不同的中断处理等措施也能减少滞后时间。这是硬件方面的优化。程序方面通过减少程序语句表使程序更简洁,因为不需要做耗时的共型转换,所以也有提高效率的效果。那下面就让我们展开来讲:

1、合理使用立即IO指令(尽量减少使用)节约PLC处理立即指令的转换时间。

2、计算中尽量使用计算结果存储器,而不用过渡存储器。

3、优先使用富余的(硬件连接以外的)IB、IW、ID、QB、QW、QD,其次是M,S;

4、如果网络已经满足了左侧必须的触点,没必要再串接SM0.0;

5、没必要共享信号时,放置在同一网络里的多条指令,会产生额外的进出栈操作。

6、尽量避免数据类型转换,不得不用时,尽量用AC存放中间变量,减少转换次数。或者编程时先预留出存储空间;

7、可以用“字”的时候尽量避免用“双字”,可以用整数时,尽量避免用实数。

8、减少非必要网络扫描,把可以设条件执行的网络(特别是AIW、AQW),归类到子程序中作条件调用(例如定时中断);

9、子程序应该尽量减少条件判断的次数,规格化子程序进出口参数,从而减少代码冗余。

10、对于有重复性、耗时的任务,应采用分周期处理;

11、用XOR指令实现任意位取反(这指令略有难度,调试中更需要认真对位,编程时建议用二进制数);

12、在保证工艺要求前提下,适当减小发生中断的频率;

13、对于输入数据较少的子程序调用,可以先判断输入数据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比较方法可参考48楼),可以直接跳过子程序,从而减少扫描周期。

14、尽量把在V区的位变量安排在V511.7内,把使用频率高的VB/VW/VD变量,安排在V4095内,可以缩短程序扫描周期。

网友A:
有任何意义么 , 你能剩下多少时间,  这点时间分辨率对设备有意义

网友B:
有什么意义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没有意义,现在都是nm级别的

网友B:
把PLC用STM32代替就还有意义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