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20-08-20):
三菱3U PLC启停程序100多个(程序一样输入输出不一样),怎么写快速,不要FB编程,感觉更慢

网友A:
FB不慢,只是浪费软元件,浪费存储空间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5095.html
好好看我的帖子,就会了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5095.html
好好看我的帖子,就会了

刚看到,刚才也百度到这个帖子了,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C:
用连续粘贴,也可以用for-next,用连续粘贴费事一点,好处是可以监控,用for-next的好处是够方便,可以做出数量很大的控制,缺点是监视不便。
没注意,程序是用Q系列模拟的,你把SM400改成M8000就可以了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连续粘贴,也可以用for-next,用连续粘贴费事一点,好处是可以监控,用for-next的好处是够方便,可以做出数量很大的控制,缺点是监视不便。
没注意,程序是用Q系列模拟的,你把SM400改成M8000就可以了

这个for指令不错,至于监视就没必要了,都是起保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