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网络通讯,搜索不到CPU!!!!

楼主(2020-08-20):
PC编程软件与三菱CPU以太网连接,搜索不到CPU,但输入IP地址可连接,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遇到过,我怀疑还是软件有BUG

网友B:
没有什么事是重启解决不了的

楼主:
重启解决不了

网友C:
不用搜,设完IP直接去通讯测试,
搜是不可能搜到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搜到。

网友D:
设置电脑Ip和PLC的IP在同一网段靠谱点

网友E:
网卡没有选择对,三菱的软件没办法选择网卡,你可以把无线网卡先禁用试一下,我的也是搜不到CPU,无意中发现禁用无线网卡就可以搜到CPU,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