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1):
如题,三菱通讯手册里提到的通道1通道2,在PLC本体上怎么确定的,比如自带的
422编程串口加上一个232BD板,那么谁是通道1呢?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A:
靠近plc的bd或者adp为通道1
  • 下载积分:+2(来人給朕退下)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网友B:
    自带的编程口不算通道

    左侧加装的第一个,不管是232/422/485-BD,或者是232/485ADP,都算CH1
    左侧加装的是FX3U-CNV-BD时这个不算

    左侧加装的第二个,不管是232/485/ENET-ADP都是CH2
    如果有FX3U-ENET-ADP尽量放在最左侧
  • 下载积分:+2(来人給朕退下) 真诚感谢!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编程口不算通道

    左侧加装的第一个,不管是232/422/485-BD,或者是232/485ADP,都算CH1
    左侧加装的是FX3U-CNV-BD时这个不算

    嗯,这下明白了,和扩展模块一样,是因为BD板在上面,不左不右,所以分不清,三菱又说什么连接器1,2,还有,我看的资料说通道0就是编程口,只有3G 3GC支持。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